VIA设置中plated和non-plated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6-05):
VIA设置中plated和non-plated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要把过孔打在焊盘上并塞孔电镀,是不是应该设置via为plated?

网友:
plated:过孔是金属化孔,有焊盘且通孔孔内壁会镀铜,可以起到不同层面信号连接的作用。
non-plated过孔是非金属化的孔,没有焊盘且通孔空内壁不会镀铜,没有网络连接能力,一般起到结构定位作用。

网友:
via肯定是电镀的

网友:
    这里的plated跟你理解的那个电镀不是一回事,你理解的电镀是表面处理工艺吧。。。这个的意思是孔内镀铜的意思

网友A:
    一般的过孔和通孔焊盘都是做成金属化孔的也就是plated(电镀), 不太明白过孔做成非金属化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反而多了一个出错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过孔和通孔焊盘都是做成金属化孔的也就是plated(电镀), 不太明白过孔做成非金属化有什么实际意义 ...

有好多哦。比如有一些连接器的固定脚(RJ45)

网友:
    学习学习,非金属化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