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用Assign Color给网络赋颜色后,不能用Dehilight解除颜色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05):
    allegro 17.2 s018版本,用Assign Color给网络赋颜色后,不能用Dehilight解除颜色了,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选中dehilight后把option下的retain object custom color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解除颜色了

网友:
    这个要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dehilight后把option下的retain object custom color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解除颜色了

    果真如此,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dehilight后把option下的retain object custom color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解除颜色了

    那句话是干啥的?试了下不知道能干啥,,从来没留意过还有这么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句话是干啥的?试了下不知道能干啥,,从来没留意过还有这么个选项。

    保留自定义颜色

网友:
    就用了17.2啊

网友(2017-08-29):
引用 网友A:
选中dehilight后把option下的retain object custom color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解除颜色了

学习了!

网友(2019-01-31):
谢谢这位网友的回答,谢谢!@amaryll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dehilight后把option下的retain object custom color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解除颜色了

还以为是软件BUG,学习了!

网友(2019-08-17):
引用 网友A:
    选中dehilight后把option下的retain object custom color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解除颜色了

    竟然是这样 解决了困扰两天的问题了

网友(2020-05-21):
    多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困扰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