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7-06-05):
初学pads 9.5,网上一大把的学习教程。已被砸晕。
各位大神,中神,小神们,谁能共享下PADS的一些使用小技巧。谢谢谢谢!

楼主:
       怎么一份都没有啊。。。。

网友:
    Z T显示顶层

网友:
    Z B显示底层

楼主:
      好整齐的答复,自我检讨了下我是不是问题太宽泛了。快捷键收集是个不错的提议呀。

楼主:
    我自己总结了一点点:
G5:设置格点大小(数值可换)
    PO:铺的铜的显示与不显示
    Ctrl+Alt+C:打开颜色管理器
    Z1:显示第一层(显示层面根据数值改变,也可用空格隔开显示多个层面)
ZZ:显示所有层
    DO:通孔(过孔和器件孔都有)外形显示切换
I:数据完整性检测
QL:选择线段、网络后输入QL就得到长度报告
    F2:走线命令
    Um:单位mil
Umm:单位mm
R4:小于4mil的线显示为细线
L1:第一层放到最上面显示
    Ctrl+Enter:弹出选项对话框

网友A:
    你这样去记这些命令会不会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去记这些命令会不会累死?

常用的就那么几个,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我是allegro熟手。总是不自觉想到allegro。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记快捷键方便些

网友(2017-11-03):
    在你的逻辑上,补几个我经常用到的快捷键:

DRP, DRO: 开/关 实时设计规则检查。
    PO: 开/关 显示铺铜。
    alt+t, p, enter, enter: 这样的铺铜节奏有如弹钢琴。
    ctrl+alt+f: 打开特定对象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