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差分阻抗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7-06-05):
  我知道单根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其中L和C是单位长度的电感电容,L,C和导线本身的的厚度宽度,材质,周围环境等有关系

  但是这样一对差分线在放在一起时,他们的差分阻抗是怎么定义和计算的,差分阻抗和这两根导线各自的特征阻抗有什关系

网友A:
当两根线比较近的时候,一条线的电流会耦合到另一条线上去,同理另一条也会耦合到此线,从这个概念出发会推倒出差分阻抗的概念。给个网上的博客:http://blog.csdn.net/stuartguo/article/details/46357657,上面介绍的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两根线比较近的时候,一条线的电流会耦合到另一条线上去,同理另一条也会耦合到此线,从这个概念出发会推 ...

    不错不错

网友:
    簡報做得很漂亮,有沒有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用专门的软件计算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