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前辈---关于使用晶体管搭建巴伦出现振荡的情况

楼主(2017-06-05):
请教各位大神前辈,我使用晶体管搭建一个反相器结构的巴伦,出现输入阻抗为负,分析为管子出现自激振荡/不稳定。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加反馈电路使其稳定,求赐教怎么加这个反馈。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方面的资料很少 ,反馈可以加在G D之间 ,用一个电容或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面的资料很少 ,反馈可以加在G D之间 ,用一个电容或者电阻。

感谢徐老师的指导!我都去尝试一下。

网友(2017-11-25):
可是今天早上的小轮又给 降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