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PDF=焊盘+丝印问题

楼主(2017-06-05):
10金币
请教高手,allegro16.6怎么导出多个层面共用一个层面的PDF文件,我只会简单的每个层面导出一张PDF,比如图下想把焊盘+丝印显示在同一个层面去,不要分开.

网友A:
把你需要打印的层面做成ARTWORK CONTROL FORM 中的films。然后选择相应的films就可以啦。

网友:
还有我想这到这个网站怎么上传的图片呀。我怎么都不成功,本来想传个图片来着。

网友:
把你需要的显示出来,然后直接打印就OK了

网友:
    用虚拟打印机打印的pdf就没有什么层面的问题了

网友:
    File > Plot > 打印機選PDF

网友:
    把你需要打印的层面做成ARTWORK CONTROL FORM 中的films。然后选择相应的films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需要打印的层面做成ARTWORK CONTROL FORM 中的films。然后选择相应的films就可以啦。

如顶层底层都放在film中,打印出来还是一个,叠在一起不认得了,回复有上方有个图片,点他可以传图片

网友A:
    如下是图片,供楼主参考哈。一共五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是图片,供楼主参考哈。一共五个图片。

主要还是看你要放些什么层面在里面哦

网友A:
    打印到一个PDF中的两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到一个PDF中的两页。

厉害了!

网友:
    把要打印的元素都显示出来(ctrl+F5,勾选需要打印的元素),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打印选pdf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是图片,供楼主参考哈。一共五个图片。

 感谢,学习了

网友(2021-06-22):
    楼主是想打印成类似allegro可以打开任意层面的pdf吧

网友:
    谢谢层主,讲解的很用心。

网友:
    安装虚拟打印机比较便捷,你想打印什么,只要把相关的层面打开就行。

网友:
    ART WORK中添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