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7-06-05):
如图中,VBUS前段Q1,Q2电路起什么作用,直接输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加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应是防止电流倒灌的保护电路,是利用(Q2)SI2312DS的0.65v的开关门限,只要输入电压小于2.4V,就关断Q1,防止电池电流的倒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很有道理。那为什么门限选在2.4V呢,这个有什么考虑吗

  • SI2312DS VGS 在 1.8V 就會導通,2.5V 時渠道能通過 4.4A 的電流。
  • SI2312DS  VGS 只能承受 +/-8V 的電壓,你不分壓讓 17V 灌進來,莫死MOS)管就往生了!

网友:
Q1的D、S的方向……

网友B:
    应该是保护和缓启动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和缓启动的作用。

具体分析下啊

网友:
    强烈关注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是防止电流倒灌的保护电路,是利用(Q2)SI2312DS的0.65v的开关门限,只要输入电压小于2.4V,就关断Q1 ...

    感觉很有道理。那为什么门限选在2.4V呢,这个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很有道理。那为什么门限选在2.4V呢,这个有什么考虑吗

    怎么说 ,提高MOS管的开关偏置电压好处的,1防止输入端有干扰电压(大于0.65)时,直接导MOS管导通,电池进而倒灌、2,这里还有点像软启动的作用,只有适配器电压建立了2.4V之后,整个充电电路才开始工作。Ps:聚合物电池电压正常工作在3.0~4.25V之间,低电压保护在2.7~2.9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 ,提高MOS管的开关偏置电压好处的,1防止输入端有干扰电压(大于0.65)时,直接导MOS管导通,电池 ...

    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是防止电流倒灌的保护电路,是利用(Q2)SI2312DS的0.65v的开关门限,只要输入电压小于2.4V,就关断Q1 ...

网友:
引用 网友D:
  • SI2312DS V[sub]GS[/sub] 在 1.8V 就會導通,2.5V 時渠道能通過 4.4A 的電流。
  • SI2312DS  V[sub ...

  •  用两个MOS管,是增加暖启动?不然一个PMOS管就能搞定了

网友(点评):
一个做不了防倒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