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做过八角封装的串阻,怎么做?为什么要做成八角?

楼主(2017-06-06):
    大家有没有做过八角封装的串阻,怎么做?为什么要做成八角?

网友:
    楼主贴一个上来看看呗。

网友:
    这种封装主要是为了匹配BGA而设计的,大小间距跟BGA(1MM PITCH)差不多。

网友:
    没有见过八角封装的串组,只见过单个电阻。楼主贴个图来学习学习?

网友:
    只见过圆形(椭圆形),方形的,还没见过八角形...

网友A:
    之前做华为的项目,BGA里面都是这样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华为的项目,BGA里面都是这样的封装

做成这种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成这种有什么好处吗?

主要是为了方便放更多的器件在BGA下面。给个图片你感受下两者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方便放更多的器件在BGA下面。给个图片你感受下两者的区别。

哦  原理如此,十分感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方便放更多的器件在BGA下面。给个图片你感受下两者的区别。

    还想问一句:做成八角的焊盘,焊接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句:做成八角的焊盘,焊接会不会有影响呢?

    没什么影响,实物器件焊盘放上去占的面积,八角焊盘也能满足,封装焊盘本来就是加大做的。其实吧 ,bga芯片里面有很多的电源管脚,器件就近放才会起到作用, 远了放也没作用呀,为了就近放,才优化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影响,实物器件焊盘放上去占的面积,八角焊盘也能满足,封装焊盘本来就是加大做的。其实吧 ,bga芯 ...

网友(2018-07-13):
    做成8脚就是方便在1.0mm间距的BGA下面放,这样一来每两个PIN下方都可以放一个,还不会报错。

网友(2018-08-13):
    没有别的出发点么?

网友:
    主要是为了就近放置在BGA下面

网友B(2018-12-13):
    如果只是为了放在BGA下面  那也可以做圆的啊   是八角的相比于圆的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省空間 主要是用於bga使用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放在BGA下面  那也可以做圆的啊   是八角的相比于圆的有什么优势吗

    你用8角型内径画个圆,会发现焊盘偏小,用8角型外径画个圆,会发现焊盘偏大(离过孔距离比8角型的小)

网友(点评):
你可以按照8角制作,但是板厂加工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跟你按照8角内圆制作

网友(2019-03-07):
    都可以,都满足焊接条件

网友:
    學習了,第一次見到,感謝。

网友(2019-04-15):
    但要看实际器件的焊盘是否可以放的下BGA下面才能这样做焊盘

网友(2020-04-14):
    0201我们用八角的。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八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方便放更多的器件在BGA下面。给个图片你感受下两者的区别。

八角的变小了,能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