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81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7-06-06):
请教下,最近在弄mt7681的板子,板子上用一个IO口控制1个LED灯用于模式切换用。分别是快闪和慢闪表示两种模式。但是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LED常亮,经过测试发现,在上电时LED闪烁正常的情况下用镊子碰7681的任何一个IO口都会导致LED常亮,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不好说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据经验,大多可能是电源和地线的PCB布线的问题。可考虑增加电源层和地线层。

楼主:
这是调试的板子,红色圈起来的地方是模块的IO口

网友:
LED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高电平,三极管驱动

网友:
也有可能静电保护了

网友(2017-08-10):
那几个引脚是否有SPI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