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请问各位,原理图中可以加载skill代码吗?

楼主(2017-06-06):
各位好!我前一阵接触了skill语言,知道如何加载到pcb editor中,但是想请问各位,原理图中可以加载skill代码吗?

网友:
应该可以,见过别人原理图有自己的菜单的

网友A:
capture使用的开发语言是tcl/tk

网友:
concept HDL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pture使用的开发语言是tcl/tk

请教下,capture的skill加载路径是在哪个目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capture的skill加载路径是在哪个目录呀?

capture那个就不叫skill了
位置在
X:\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tclscript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pture那个就不叫skill了
位置在
X:\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tclscripts

再请教下哈,那capture自己开发的脚本和菜单加载跟pcb editor有什么区别哦,这个要如何加载到capture中使用,还有菜单是如何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使用的开发语言是tcl/tk

感谢哦,那我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下哈,那capture自己开发的脚本和菜单加载跟pcb editor有什么区别哦,这个要如何加载到capture中使 ...

capture用的和allegro是两种语言,没什么相似点,放到autoload的脚本会自动加载
具体功能方面,我也不怎么会用,你要自己看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ture用的和allegro是两种语言,没什么相似点,放到autoload的脚本会自动加载
具体功能方面,我也不怎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论坛高手无穷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