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数据错误 ,怎么也打不开

楼主(2017-06-06):
请 帮忙打开一下

FATAL BATA  BASE ERROR  2015

网友:
    盗版PADS软件经常出现这个问题的,你看看系统自动保存的路径里面,有没有相近时间好的PCB文件

网友:
    是不是从其他软件转过来的图纸,有的软件是可以以下划线开头的元件名和网络名的,而PADS不可以。要想打开就必须删除掉那些元件才可以。或者更改掉。

网友:
    找历史记录吧,这个文件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