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CB参考层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1金币

1,经常听到PCB中说参考哪一层哪一层,这个参考是动词吗?说参考就参考,比如A层信号说参考B层,那么B层是不是必须是离A层最近的一个地或电源平面。

2,如果第1层的某根信号线要参考第三层,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个信号正下方第二层的区域掏空,也就是不留铜皮,正下方的第三层的区域才留铜皮

网友:
强烈关注此问题

网友:
    这问题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恕我孤陋寡闻,没有听到过PCB布线中有“ 参考”这个提法,不知是不是直接从英文资料中翻译而来。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是的,如果是第1层参考第3层,那么第2层要掏空,手机里一般是需要阻抗控制或者晶振才需要这样设置,也可以参考相邻层,根据板子的层数和走线分配决定

网友:
    听过,不怎么知道。。。。。

网友:
    这个是做阻抗匹配用的。有共面跟跨层的。共面就字面意思(两层板周边铜皮遮蔽少一般难做出)。跨层可以是相邻的层,也可跨层。相邻层做参考需要完整的铜皮(切记出现跨分割,不然就做不出阻抗了)。跨层挖空中间层信号所处的位置即可。以上为个人积累与认识,仅供参考。

网友:
    先学习传输线理论,你就知道了。控制阻抗时,需要参考平面。隔离信号间串扰,也是靠参考平面。所谓参考,就是信号的回流层。

网友:
    参考 是相对阻抗来说的

网友:
    信号回流,在阻抗计算时候都要把向邻近的两个层面和同层的大面积铺铜考虑进去。当然如果间距较大情况下可忽略其影响。比如两层板时候的顶底层就没有办法参考了。

网友:
    參考層指的是(共面波導)產生出來的不同阻抗的結果..通常頻率越高,反射的傳輸線阻抗變化越大..在DDR4以上的高速線路設計及RF的天線線路設計上,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网友:
1.参考是为了提供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便于信号完整性,参考面是地或者电源要具体看信号;2.如果第一层参考第三层,第二层是要掏空的,这也叫隔层参考,有时射频信号的参考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里有个误区,参考层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信号完整性和传输线模型提出的。
所以针对第一个问题,有点本末倒置了,其实是因为B层是离A层最近的电源或地,所以B层是A层走线的参考层。而不是说参考层必须是离走线层最近的那一层。参考层只是使信号回流阻抗最低的那一层。
第二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参考层要隔层,是为了扩大距离参考层的距离从而增大特性阻抗还是别的,信号的电流传导的特性就是找阻抗最低的路径回流,如果是要是第一层的信号从第三层回流,那只要让第二层的阻抗大于第三层就行,不用特意掏空,只要正常布线就好,因为没有大面积铺铜,所以阻抗会高过大面积铜皮。

网友:
假设,PCB是4层板,叠层结构为:TOP GND POWER BOT,TOP层的走线都是参考GND层,不可能参考到POWER层,因为距离太远,GND与POWER是个芯板;同理BOT参考POWER层,如果你要做同层参考,一般参考就是临近的地,这时候走线要离地很近。

网友:
1、参考层是信号完整性的概念,无论什么信号从A到B后,必然也要从B回流到A,A到B叫信号走线,B到A就叫信号回流,回流的路径就在参考层上,一般就是电源和地,具体看PCB的叠层。
2、在PCB叠层时,一般会要求阻抗控制单端50差分100,若有部分信号需要阻抗控制在75,则需隔层参考,此时将走线下方进行挖空。

网友(2017-09-30):
我觉得是的,反正电磁波就是往最短路径走,不掏空它就得绕

网友(2020-08-21):
    参考层说的是阻抗控制时用到的

网友:
    可以先了解下 “回流路径” 这个概念。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303/07/908538_633524786.shtml

网友(2021-08-20):
    关注了  正在学习信号完整性

网友:
    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
1:参考层多出现于多层板阻抗匹配,一般走线阻抗匹配为50欧姆,以单端微带线为例,其参考相临内层进行阻抗匹配计算。
2:对于同一层的宽度相差较大的单端微带线无法同时相对于邻层就行阻抗匹配设计到50欧姆,或同一宽度满足不同阻抗匹配,此时需要将第二层相对于走线区域下方挖空使其参考第三层

网友(2022-06-23):
    1:参考层存在的意义是主要是用来考虑计算寄生电容的,即信号线与参考层之间的寄生电容为多少
2:寄生电容的计算受到层与层的间距影响很大,不同的信号对寄生电容的容忍程度不同,确定了寄生电容的值之后,即可大致算出信号层与参考层之间的距离,也就可以基本确定参考层到底是第几层,所以,参考层不一定离信号层最近,这跟寄生电容有关
3:楼主第二点说的很对,参考层与信号层上的敏感电路之间,不能有电源或者地层,也就是说敏感信号与参考层之间若存在其他层的话,需要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