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芯片, 为何还有部分AVDD?

楼主(2017-06-06):
1. 如图, 是一个USB转SD,CF卡的Controller,
2. 我的问题, 为何一个数字IC, 还有模拟电源? such as  AVDD12, AVDD33

谢谢!

AVDD_DVDD

AVDD_DVDD

网友:
说明芯片集成有部分模拟电路,比如ADC 或 DAC 电路,这部分电路的电源需要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分开,AVDD就专指为芯片模拟电路供电的引脚。

网友:
    你的数字部分也是有模拟搭建,内部不同的又进行了模拟数字划分

网友:
    肯定有啊,有的芯片市模数一起的,比如复用器之类的。

网友:
    usb serdes就算是模拟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