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样去掉敷铜

楼主(2017-06-06):
已经敷铜好的pcb,怎样去掉敷铜,进行重新敷铜?

网友: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是指电源或者地平面吗?如果是的话直接自动铺铜附属性就好了。如果是信号层删除不要的重新铺铜就行呀。

楼主:
是顶层和底层的敷铜要删掉不用,删除不掉已经在顶层和底层的屏蔽铜层!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
我说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顶底层有铺铜,现在不用了要删除,但是你无法删除。

楼主:
对对,是这个情况,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问题是什么.一个个来看?看下这里先。

网友:
2.是否有锁定铜皮?同样的解锁按钮点击后也要看下find控制面板选择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