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模拟输出,信号幅值是否不正常

楼主(2017-06-07):
摄像头CVBS输出,感觉sync信号有-80ire,以前没做过,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示波器调到视频

网友:
我们公司有做模拟输出驱动,标清和高清,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调到视频

切换到图像界面吗,我用摄像头看的是11灰阶。
还是需要看color 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