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问题咨询

楼主(2017-06-07):
以前用orcad,以我一直以为,在层次性原理图设计过程中,两个底层模块都放置了同一名称的power symbol,只要顶层没有做连接,应该是不连接的吧?今天偶然发现他会自动将同名的power symbol连接起来?

网友:
不可能吧。是不是port连接的网络定义为全局网络了?

网友:
是这样的,电源不分层

网友:
power symbol是全局的!其它电源symbol也是全局。我的GND就是这样用的。不引出模块。否则,相当局部的,不能用全局符号。

网友:
power symbol 是不分层的

网友:
我以前用是這樣沒錯,子圖間的地上層一定要用 Module Port 連接,但如果你一直有更新 Hotfix 也是不無可能。

我發現 Orcad 在每一版 Hotfix 間,有時候會改變一些規則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