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 Gate 为低, D到S 就导通了--帮忙解BUG

楼主(2017-06-07):
1. 如图, 想用一个N-MOS 作为3V3 的开关。
2. 结果, LED 灯常亮.( 即没有实现开关效果)
3. 经测量, Gate 为低---0V.  D-S 就导通.
4. 问题, 可能出在哪呢?

备注:   a, MOS 管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2n7002, BSS138, 都试过, 效果一样, 都是直接导通, D-S 电阻为0, 两端没有压降--3.4V
              b, PCB,没有直接短路, 因为取下MOS管, D级是3.3V, S级是0V. 且MOS管D-S间的电阻是M级。
              c, Gate 级为高电平时(12v), D-S 也是导通状态. (假设与P-MOS混料, 此时应该截止,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d, 如果换上一个晶体管, B级为低时(0V且C级3.3v),, E级是1.5V; B级为高时(4.5V), E级接近3.3V
            * e,  原理图中, 电阻击有一个小圈圈起来, 代表NI(不上件)(如 R158, R159)
谢谢!

N-MOS

N-MOS

Gate_control

Gate_control

网友:
接电源的一般都用PMOS,Q31换成PMOS是不是要好一些,另外R159和R118是没焊的对吧

网友A:
电路图应该没问题。
“如果换上一个晶体管, B级为低时(0V且C级3.3v),, E级是1.5V”
B级控制电压都没有。E那来的电压。查外围吧。

网友:
R159干啥的?没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应该没问题。
“如果换上一个晶体管, B级为低时(0V且C级3.3v),, E级是1.5V”
B级控制电压都 ...

谢谢 MYIC
1. 理论上,没有, 实际上?有(实测结果)
2.问题, 就出来AP2305这里, 实际上, 在关闭之前, 它会输出一个4.4v 左右的电平。
3, 这后, MOS关闭, 再之后, 那个4.4V, 无处泄放, 一直在。。。。,  所以MOS管就一直开着,

网友:
    看一下的封装,D S 是否弄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MYIC
    1. 理论上,没有, 实际上?有(实测结果)
    2.问题, 就出来AP2305这里, 实际上, 在关闭之 ...

越说越糊涂。讲道理你正常使用的时候,J2-3脚有一个风扇,这个4.4V怎么会无处泄放?

网友:
    你的R159是干啥的,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说越糊涂。讲道理你正常使用的时候,J2-3脚有一个风扇,这个4.4V怎么会无处泄放?

Sorry, 我的备注不清楚,
1. R158 电阻,默认不上件, 所以, J2-3并没有连接到MOS管的输出端。
2. 实际上, 如果把那个电阻上了, 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但可惜,此时风扇的供电方案就不对了。
3. 我试过了, 在p-MOS的输出端, 接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 也是解决漏电的方法。  (只可惜这个方式要更改PCB, 老板不乐意这个方案。)

网友B:
    1.你把G极接地看是否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把G极接地看是否导通

    2,如果不导通把G极接个下拉电阻,一般mos管用手触摸G极会
处于放大或者导通状态

网友:
    1.一般连接vcc的用P-MOS管;
2.你的s脚是浮空状态在。

网友:
    感觉是MOS管的封装管脚错了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AP2305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来说下答案。

网友:
焊错管脚了, 再强的分析都没用

网友C:
    LED_SAVE_UP增加pull down 100K ohm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_SAVE_UP增加pull down 100K ohm试试

    pull down 100K ohm是让HDD_PWR_EN为低电位时,不让LED_SAVE_UP变为floating.

网友(2017-07-07):
    13楼说得对 ,S脚悬空 G电压比S电压高 大于1V左右MOS管就导通了

网友:
    所以 一般正极都是用的P MOS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