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via颜色设置

楼主(2017-06-08):
  AD via钻孔和pad的颜色设置问题
钻孔via holes的颜色找到了,在层颜色设置那里.
但是pad没有找到的,via pad的颜色应是切换到哪一个信号层显示那一层的颜色,我的却不是,我的 via  pad一直显示一种颜色,想修改也不知道哪里改.

楼主:
坐等,没有回复的,呜呜。。。。。。。。。。。。貌似AD论坛不如allegro

网友:
    在英文输入情况下,按L后,按需求修改

楼主:
    知道是按 L,进入层面颜色设置那设置过孔的颜色吗?我就看到VIA HOLES 。外PAD颜色呢?哪里去改?

楼主:
    我知道是按 L,进入层面颜色设置那设置过孔的颜色的,我就看到VIA HOLES 。via外边PAD颜色呢

楼主:
    看我图里面的,via holes的颜色我找的到的,但是via pad 的颜色我没找到设置哪一个呢

网友A:
    Altium designer里面PAD本身的颜色不能更改。

网友:
按L 改Multi-Layer层的颜色即可,你图上的焊盘是设置可Pads的draft模式
    按L去里面的show/hide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里面PAD本身的颜色不能更改。

    改Multi-Layer层

楼主:
    谢谢 黑驴蹄子 ,太厉害了,您应该是黑马。。。。。。。。。。。

楼主:
    初用AD再请教几个问题哦。
1.AD 复制VIA时怎样带属性设置和不带属性复制呢?
    2.换成3D模式看板子的时候,转动了,2D中的PCB也跟着转动了,怎样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方向呢?不会去3D里面再去转吧。。。。
    3. DRC 检查时候 没连接的线会有两个倾斜的“//”,怎样把这种显示拿掉呢

网友:
    1.选择edit-s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3。线连接好后,重新检测一次就没有了

网友:
    3. design > board layers and colors >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