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中内层过孔显示问题

楼主(2017-06-08):
    allegro 16.6 中内层过孔焊盘不显示了, 只显示孔环。与内层plane同属性的过孔显示正常, 不同属性过孔显示异常。 如图片。

怎么能让不同属性过孔也全显示呢?

    不胜感激。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的过孔吧

网友A:
    内层的无用焊盘就是要隐藏的啊。。在这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的无用焊盘就是要隐藏的啊。。在这里设置

按照亲说的, 可以显示焊盘了。个人习惯内层焊盘也显示了^_^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亲说的, 可以显示焊盘了。个人习惯内层焊盘也显示了^_^
    多谢

但是实际板厂也会把内存焊盘做出来的,这样设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实际板厂也会把内存焊盘做出来的,这样设置的话。

不会, gerber out时可以选择不生成这些焊盘。

网友:
    一般负片会去除,正片还是有焊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层的无用焊盘就是要隐藏的啊。。在这里设置

问下,怎么把通孔设置中间空的效果啊,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层的无用焊盘就是要隐藏的啊。。在这里设置

    这个内部焊盘实际是存在,,只是显示与隐藏,走线空间好像没有加大。能加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怎么把通孔设置中间空的效果啊,如图所示。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焊盘哈, 你试试setup-design parameter-display-filled pads勾选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焊盘哈, 你试试setup-design parameter-display-filled pads勾选起来

这个确定不是焊盘,是一个过孔,怎么把显示效果调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