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射频仿真25Ghz求教

楼主(2017-06-08):
5金币
请教大神!!!
做15GHZ~25GHZ的微带线的仿真,wave port设置的尺寸w=2.54mm,h=3.00mm根据计算,也是小于波长的一半。
 材料Rogers4350,请问端口会不会太小了!
 这个时候趋肤效应对阻抗的影响会不会太大!!!
望指点!!!

网友A:
waveport主要与你的叠层设计有关,微带线左右距离和上下距离,可否把pcb设计截图看看判断端口是否太小,会有影响,但损耗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veport主要与你的叠层设计有关,微带线左右距离和上下距离,可否把pcb设计截图看看判断端口是否太小,会 ...

附图叠层,帮忙看看!

叠层

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