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数据库里面的3D模型问题

楼主(2017-06-08):
小弟建立了个数据库用来管理公司封装,但是3D模型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指导第二张图是allegro里面分配的Step模型,很好看,但是第一张图里面的模型不知道怎么同步过来,需要在Capture.INI文件里面指定Step模型路劲吗?

网友A:
我最近也想做3D 封装  你第二个图的step 模型怎么来的,我知道setup-step pakegaeing mapping 菜单栏那里可以设置。你有没有其他更好办法,你有step模型库吗

网友:
step 路径设置 和 PCB器件封装路径设置一样  在 steup -user preference  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想做3D 封装  你第二个图的step 模型怎么来的,我知道setup-step pakegaeing mapping 菜单栏那里可 ...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一般在画封装的时候指定好,以后就不用指定了,模型网上有下的,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一般在画封装的时候指定好,以后就不用指定了,模型网上有下的,很多。

可否给个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给个网址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