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p pick to

楼主(2017-06-08):
移动命令,右键,如上图,snap→ pin但命令回复如下
Select element(s) to move.
Could not satisfy the snap condition using 'Pin' mode.

也就是说,我捕捉不了pin,明明有这个菜单,我怎么就捕捉不了呢?
版本,16.6,打了87号补丁也不行
请问,怎样才能实现snap,或者有可下载skill也行。我很需要这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可以,我就可以利用各种参照物做相对移动和复制。这样,我就不用老是输入坐标值了。
求会的朋友们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有遇到的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的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帮顶。

你是什么版本?

网友A:
16.6版本的。而且我的补丁也比较老。没有你那么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的。而且我的补丁也比较老。没有你那么新哦。

哦,谢谢!我怀疑与破解文件有关,我去下载些其他的破解文件试试。

网友B:
你FIND 栏 选择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FIND 栏 选择的是啥

move→find只选pin→点击任何一个想移动的引脚,确实会捕捉到该引脚的中心,谢谢指点。
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什么原因,捕捉方面,allegro,完全没有altium好用,看来还得继续研究。

网友:
楼主你操作对准的目标得有‘PIN’
没有就不能用这个

网友C:
其他模式也是一样,你不能在空白的地方让软件自动匹配?

网友:
    任何一个版本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模式也是一样,你不能在空白的地方让软件自动匹配?

确实如你所说,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14):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明白了。非常感谢!

    什么意思,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