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phiCode 替代 protel99se!?????

楼主(2017-06-08):
    大神们,今天被公司IT部告知用GraphiCode替代protel99se,一脸蒙蔽啊,网上关于GraphiCode的资料基本没有,请问真的可以吗?

楼主:
    :Q:Q:Q:Q:Q

网友A:
    【软件介绍】
C-Powerstation是一款为印刷电路板的制造,制造和测试软件包(兄弟下载站提供)。它使用起来是非常灵活的,用户界面是可定制的呈递,你想看到它正是您所需要的信息。多个视图,自定义热键和工具栏可以通过接口完全用户控件。你甚至可以创建GraphiCode的GC-BASIC编程语言的新功能。

      GC-Powerstation通过使用一系列的内置智能功能增强PCB产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阻焊膜。焊料掩模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编辑命令被创建但GC-投运超出基本提高焊料掩模的质量。

  使用“增强阻焊”功能,GC-Powerstation通过在垫是如此接近,他们的铜将与指定的mask公差暴露轨道附近区域增加口罩防止焊锡桥接。“提升阻焊”等自动化功能毫不费力地带来新的品质和产量提高的制造工艺。

      【软件特点】
      NETLIST提取
C-Powerstation擅长的网表抽取和测试点的选择。应用GraphiCode专有的轮廓技术,GC-投运成功,而其他CAM软件上不去。用GC-投运,复合材料层,勾勒数据,以及多个接地平面可以容易地提取。网表输出文件包括IPC-D-350和IPC-D-356(A)直接机格式一起。
      值
      GC-Powerstation提供了性能和功能在同行业中是无与伦比的。这也降低了制造生产费用。GC-投运运行在桌面PC平台上,从而消除了需要运行昂贵,难于使用工作站。和GC-投运的离线验证功能,保证高效的工作流程来制造设备。
      性能
  设计处理大型文件,GC-Powerstation大大提高,即使是最复杂的作业周转。GC-投运工作也更聪明。强大的脚本功能,自动执行重复性任务和标准操作带来新的效率,你的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

    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介绍】
C-Powerstation是一款为印刷电路板的制造,制造和测试软件包(兄弟下载站提供)。它使 ...

大哥,你这哪来的资料,还有没有呢网上根本没有资料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这哪来的资料,还有没有呢网上根本没有资料好像

    graphic code是gc powerstation的出品商,不过是做cam的,而protel是画pcb的,也不能说不能替代,以后直接画gerber就是了

网友:
    主流 Gerber CAM Software 处理软件-介绍       http://pcbask.maihui.net/article/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