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加ICT测试点可以选择两种类型的测设焊盘吗?

楼主(2017-06-09):
如题。现在只能选择一种大小的。我想在有空间的地方用大焊盘,空间紧张的地方用最小焊盘。谢谢!

楼主:
在线等,急用。

楼主:
自己顶贴,坐等大神指教啊。

网友:
如果自动的话好像只能选一定范围的,例如测试最小PIN孔径,没看到有哪里设置怎么识别“有空间” 和“空间紧张” 的

手动的话,随便加

网友:
原理图里不要加测试点了,可以把你想要的测试点建成过孔的形式,就可以在打孔时选择想要用的测试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