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问题咨询

楼主(2017-06-09):
一直有个疑问,路由接收多台从无线设备的数据,这些从设备都在一个信道上,同时发送数据的话,会不会对信道产生影响啊,就类似一条铜线上并上多路信号一样,路由是怎么区分开这些信号的;
以前无线通信没学好惹的,想这个问题好久,有种要被纠结死的感觉,没找到合理的解答资料,

射频高手、大牛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的通信系统都有多个通道,如果是同频率,当然会存在相互干扰问题。现在编码和跳频技术的发展,接收的时候可以时分,比如RX1 2.41G ,RX2 2.42G , RX3 2.43GHZ. 这样依赖软件和算法解决。

网友:
    他不是同一个信道啊哥们,他有13(没记错的话)个信道,路由器那边会自动跳频

网友(2017-11-25):
    其实今天baidu 又 抽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