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通过emn文件与Allegro交互

楼主(2017-06-09):
通常allegro导出emn文件进proe检查限高,但是proe如何导出emn文件给allegro?分别可以出哪些层来交互?   求教众位大神有用过此交互的吗?O(∩_∩)O谢谢~

网友A:
    proe也可以导出EMN,EMP,有限高之类的。

网友B:
    没试过,只会阿里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

具体怎么操作呢?或者有哪些层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也可以导出EMN,EMP,有限高之类的。

我知道,我是问proe怎么导出对allegro有效的emn文件,这就涉及2个问题,(1)allegro可以识别emn文件中的哪些层;(2)proe导出emn文件时如何选择allegro需要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只会阿里狗

我也是,对结构软件也只是了解一点,知道有这个方法,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所以来求助大神了~

网友D:
    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olidworks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大神解答

    同期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