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音频接通过一个功放来轮替播放,是选择混音,还是切换开关?

楼主(2017-06-09):
    两路音频接通过一个功放来播放,是选择混音,还是切换开关好?

    如图所示,两路音源进来,各串电容/电阻后合并的接法,是否有问题?
    主要是IO口不够用了,想控制一个切换开关,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A:
    選擇混音!好處是左右聲道差很多的時候,播放的效果教佳。

如果只選其中一個聲道播放,另一個聲道放著不管就行。用模擬開關是想一下子播左聲道,一下子播右聲道,兩邊平衡一下嗎?

网友:
    混音正常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擇混音!好處是左右聲道差很多的時候,播放的效果教佳。

    如果只選其中一個聲道播放,另一個聲道放著不 ...

是有两个主控的音源。

网友:
    加个运放隔离一下

网友:
    这个要你实验一下,混音的缺点是会互相影响,比如另一个关闭时另一个打开会出现啪啪声音,信号地要是处理不好还会有底噪等,用开关就不怕有影响。 还有如果另一个音源关闭时,他输出是低阻对地,哪么他的耦合电容就会影响另一个音源的频响。  还是先
    实验一下,没问题再用。

网友:
    译码器(或者移位寄存器)+模拟开关,就没有IO口不够的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