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复制pcb

楼主(2017-06-09):
   pcb复制CPU和DDR走线,最好的复制方式是是什么?本人感觉较好的是复用模块

网友:
    复用模块,差一点都不行。。。哎。谁用谁知道。。。这软件 。。。

网友:
    布局直接复用问题比较多,而且抓错器件的概率很大,比较推荐的是布局按格点放成一模一样的,然后用reuse复用布线,或者直接copy布线

楼主:
    你们常用的是什么方法?尤其是DDR和CPU那块

网友(2017-11-24):
    复用功能太坑,还不如先把器件按格点放置好,然后复制走线和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