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一改设置,env里的文字就会没,自己产生新的env1文件,快捷键就掉了,怎么破?

楼主(2017-06-10):
    allegro一改设置,env里的文字就会没,自己产生新的env1文件,快捷键就掉了,怎么破?

网友A:
    做好的env保存存个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的env保存存个档吧。

每次都要修改太麻烦了

网友B:
    你改错地方了,注意ENV里有说明: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这个说明后面的东西每次你打开设置都会被重写,快捷键必须放在###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之前,这样就不会被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错地方了,注意ENV里有说明: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 ...

    武威,试试

网友(2021-11-12):
    ;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