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ndence 16.5 CTR+F无效

楼主(2017-06-10):
在candence 16.5中在无法查找元件,不知道是否是软件没有安装完整,但是却可以浏览元件

网友:
查找元件就不是用CTRL F来搞的。要选高亮命令或者赋颜色命令来搞。

网友:
    lz 首先你要说明你是想在哪里找元件orcad还是allegro?

网友:
    原理图里面可以查找,PCB不行

网友:
    我还纳闷半天,,印象中也没有默认快捷键 ctrl f啊。。原来是当office用呢。。那不行的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行,具体操作在资料区有很多资料的,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