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DO芯片

楼主(2017-06-10):
求推荐可以通过类似IIC或者SPI等编程可以调节输出的LDO芯片,目标输出电源在0.9V--3.3V,可调step在50mV左右,LDO最大电流在500mA左右?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做法是使用DAC调节输出,形成闭环控制。这样对LDO和DAC选型就没那么苛刻了。
下图中Vout=R1*(Vfb/R1 + Vfb/R2 - (Vdac - Vfb)/R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使用DAC调节输出,形成闭环控制。这样对LDO和DAC选型就没那么苛刻了。
下图中Vout=R1*(Vfb/R1 + ...

这个厉害了

网友:
    用一个1117ADJ+一个IIC控制的可调电阻,可以满足你了吧

网友:
    找TI的,有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使用DAC调节输出,形成闭环控制。这样对LDO和DAC选型就没那么苛刻了。
    下图中Vout=R1*(Vfb/R1 + ...

    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最好

应该也可以用于DCDC,不过需要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