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对齐

楼主(2017-06-11):
打印结果的不对齐,好像字母占得空间不一样?有人知道?不对齐太难看了
count1++
Result=sprintf(nil "%-8d %-10s %-0.2f %-0.2f     pin1\n" count1 symdbid->refdes nthelem(1 symdbid->xy) nthelem(2 symdbid->xy) )
axlFormSetField(fw "Result" Result)

网友A:
写成文件然后用axlUIViewFileCreate把文件显示出来,或者把结果放在grid界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成文件然后用axlUIViewFileCreate把文件显示出来,或者把结果放在grid界面中

我的截图就是,我把打印的结果放在form的list框内,打印不对齐,所以你说的产生新的文件打印不是我要的结果(是可以打印对齐的,初始版本就是这个)。不知道你还有啥方法,或者例子没有。

网友A:
那就放grid里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放grid里面好了

不明白,你说的grid是什么函数?可以详细点?

网友A:
官方示例在%CDSROOT%\share\pcb\examples\skill\form\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示例在%CDSROOT%\share\pcb\examples\skill\form\grid

不是我要的,我就是要把结果放在list里哟

网友A:
grid也有行选模式,和list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id也有行选模式,和list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我要在list里创建一个表格呀每行数据放到对应的框内?

网友:
grid是区别与list不同的控件,用grid就不用list了,用list控件应该对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