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关于6GHz以上的差分数据线信号完整性相关问题

楼主(2017-06-12):
1、关于ADS对6GHz以上频率信号的差分线绕线方式对信号影响怎样仿真?或者其他软件怎样对它仿真。2、关于6GHZ以上信号,信号完整性仿真。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文章对高速信号完整性及绕线方式对信号的影响仿真的介绍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12-18):
你在BRD里面走几对差分,按不同的绕线方式布线,提取S参数大概仿一下看下

网友(2018-01-19):
多谢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