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获取中文的文件名

楼主(2017-06-12):
如题,谢谢!

楼主:
axlDMFileBrowse 可以么

楼主:
不清楚明确路径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会比较麻烦,allegro本身就不支持,如果有非常大的必要支持的话可以考虑这样:
用vbs或者其他途径获取到一个目录结构,然后将结构写到文件中,其中中文目录或文件需要另存为英文,并记录它们的对应关系,之后再用skill处理转存过的目录,处理结束之后最好把转存的部分再删除

网友:
不是只能英文吗

网友:
可以获取把,只不过显示的是\xxx  之类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