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的状态问题?

楼主(2017-06-12):
上图是datasheet关于普通IO口的描述,我不知很清楚,复位后IO口被配置成通用IO口输入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状态,高阻态?上拉输入?下来输入?还有复位后IO的状态和默认IO的状态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搬凳子坐等答案。

网友:
理解的意思是复位后这些IO口默认为输入GPIO,上拉还是下拉看内部是否有上下拉电阻,其他模式复位后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配置,

网友:
这些io口作为普通口,按照你的需要去自己配置,可以是输入或者输出,也可以是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
一般情况是高阻输入,具体可以看看每个DATASHEET里面每个管脚复位后的状态

网友A:
GPIO Input Mode 其實就是高阻抗High-Z),你可以想一下就會明白!

內部是上拉或下拉需要問新唐,不過插斷Interrupt)應該是被關閉的,所以 GPIO 未被設定好前,內核應該不會受到外部的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 Input Mode 其實就是高阻抗(High-Z),你可以想一下就會明白!

內部是上拉或下拉需要問新唐,不過 ...

我也认为是高阻或者悬空输入。但是我不敢确定,因为datasheet里并没有说明。

我用過 NUC200,現在研究 NUC220 中。^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