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下LED灯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6-12):
SYS_LED=1 时亮绿灯,  SYS_LED=0 时亮红灯,
测得SYS_LED=1时候1Q2第一脚为0.707V,第三脚为0.106V,   1Q10第一脚为0.108,第三脚为1.98V
 SYS_LED=0时   1Q2第一脚为0V,第三脚为2V,   1Q10第一脚为0.675,第三脚为0.105

请教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双色灯的红色是如何受控制的?谢谢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没有问题,觉得完全不对啊

网友B:
如果电路确实能工作,LED灯实际点亮电流在4mA左右,两个二极管的积极电流为两倍关系,当1Q2导通时,1Q2需求的集电极电流完全吃掉了电源输出的全部电流,从而导致1Q10截止;当1Q2断开时,电流全部流经1Q10。我猜绿灯应该能比红灯亮一些,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确实能工作,LED灯实际点亮电流在4mA左右,两个二极管的积极电流为两倍关系,当1Q2导通时,1Q2需求 ...

确实可以工作,公版上的参考电路,是用红绿共阳极双色灯,实际上红灯比绿灯要亮一些

网友:
按照3楼说的那样有那么点味道,主要是利用二极管的选择性特性去实现的原理,不过该电路效果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没有问题,觉得完全不对啊

公版上的电路,实际可以工作,红灯比绿灯亮,我也觉得应该有问题。

网友:
实际上红绿二极体的VI特性应该有所差异,假设2个二极管的压差分别为Vred Vgreen 对照VI特性,电流分别为f(Vred)  f(Vgreen),则
Vred+f(Vred)*R+Vce=Vgreen+f(Vgreen)*R+Vce,再根据电流定律列个等式,可以发现2者的驱动电流是有差别的,具体哪个灯比较亮,得对应颜色电流@流明度了编不下去了

网友:
    红灯的正向电压是最低的其次是绿灯 蓝灯跟白灯按照楼主的原理图红灯应该是一直亮着的 大概算了一下那个控制红灯的三极管按照最小40倍放大系数应该是饱和导通的 估计楼主原理图有问题 两个灯标识反了.

网友:
    从测量的值看,这电路图有问题,应该在1R5和1R32间有一根线接1Q2的3脚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确实能工作,LED灯实际点亮电流在4mA左右,两个二极管的积极电流为两倍关系,当1Q2导通时,1Q2需求 ...

一般导通电流是20mA时,红黄LED压降在2V左右,绿色二极管在3.1V左右。考虑到你给出的具体电路,1Q2导通时,基极电流为0.26mA,参考3904数据手册,放大倍数在80左右,集电极电流应该在20.8mA左右,但受限于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为(3.3-2.5)/360=2.3mA(假设2.5mA左右时,绿色二极管压降为2.5V),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当1Q2关闭时,1Q10基极电流为0.13mA,集电极电流应该在10mA左右,同样受限于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为(3.3-1.8)/360=4.2mA(假设4mA左右时,红色二极管压降为1.8V),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因此,红色二极管比绿色二极管亮,主要原因是二极管压降的区别。希望是正确的理解

网友:
    一般导通电流是20mA时,红黄LED压降在2V左右,绿色二极管在3.1V左右。考虑到你给出的具体电路,1Q2导通时,基极电流为0.26mA,参考3904数据手册,放大倍数在80左右,集电极电流应该在20.8mA左右,但受限于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为(3.3-2.5)/360=2.3mA(假设2.5mA左右时,绿色二极管压降为2.5V),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当1Q2关闭时,1Q10基极电流为0.13mA,集电极电流应该在10mA左右,同样受限于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为(3.3-1.8)/360=4.2mA(假设4mA左右时,红色二极管压降为1.8V),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因此,红色二极管比绿色二极管亮,主要原因是二极管压降的区别。希望是正确的理解

网友:
    昨天花了一天的时间,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原理是应用三极管搭建成比较器(差分放大电路),如11楼所说,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两灯一亮一灭,如果总电流大到两灯同时点亮,此电路就失去意义了。同时做了一下实验,红灯的压降应该低于绿灯,保证在红灯点亮之后,没用足够的电压来驱动绿灯(也证实红灯比绿灯更亮一些),此设计的巧妙之处。

网友:
    感觉上面LED的三极管多余了,用一电阻直接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