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转usb

楼主(2017-06-12):
请问大家是否有用过uart转USB的模块,然后使用usb hub接到主机。
这样转换接到hub,再和主机通信,是否有问题?速度只要满足低速即可。谢谢。

网友:
这很正常啊,没问题

网友A:
可以,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做过

请问是否能够提供一下设计参考,谢谢。

楼主:
主机能同时访问多个子模块吗?

网友:
    uart转USB的模块;不就是USB转UART吗。。。。很多芯片啊

网友:
    可以,好多IC都可以,FR23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