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dence License Manager问题

楼主(2017-06-13):
我的cadence License Manager每天都要手动启动怎么回事,能设置成自动启动吗?

网友A:
杀毒软件禁止自动启动了。设置下杀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毒软件禁止自动启动了。设置下杀毒就可以了。

谢谢!麻烦你告知在杀毒软件中禁止启动哪个启动项,一直没找到。

网友:
杀毒软件   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用,破解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