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

楼主(2017-06-13):
请教这个电路

楼主:
又是正向反馈,又是负向放大,请帮忙具体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
    看起来是一级差分输入,电容隔直输出(运放单电源供电),后面接两级正向放大

楼主:
    后面两级如果是正向放大的画,电阻R30,R32为什么接到正向反馈呢?

楼主:
    超级狗快来帮忙解答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是 巴特沃兹高通滤波器,一般电路上用此部分一般用的低通的多,然后高通滤波器加上了一个放大。比较常见的电路。这个在模电书里就有,应该重视一下基础了。

网友:
    建议还是补习下基础,书本对该电路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网友:
    差分放大+高通滤波器

楼主:
    第一级,U4D不是差分放大把,请大家帮忙具体分析下,谢谢~

    zxk

网友:
    后两级不止是正向放大啊,还有正反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级,U4D不是差分放大把,请大家帮忙具体分析下,谢谢~

楼主啊,你真应该补补书本知识了。
第一级很明显就是一个普通的加减法电路啊。其中Iout1是直接放大的,而Iout2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直流偏压。从这段电路来看,我目测你的前端应该是主要测得是小的交流信号,然后Iout2在前端输入如果有正有负的情况下,通过一个直流偏压,将其零点提升到芯片供电电压的一半。
第二级和第三级就是一个普通的二级高通滤波器,你可以参考模电书本,里面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电路不全,如果没猜错,这是一个用在音频上的电子分频电路。输入为平衡信号,第一个运放为平衡转非平衡,后面两极二阶高通滤波器,分频点在300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