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复制cpu和DDR走线

楼主(2017-06-13):
如何吧一块demo板子的DDR和CPU走线完整复制到新板子?

网友:
反过来复制吧 CPU DDR尽量不动

网友:
原理图直接导入到DEMO班中去 再改成自己需要的板型

网友:
前面说的方法都只可以。

网友:
学习学习,经常要这么做

网友:
make reuse,很好用

网友(2021-09-06):
    复用吧这样不会出错,复制我经常出错

网友(2021-10-14):
很麻煩..直接用demo板子MB載入其它修改電路來改CPU才會完整

网友:
    复用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