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ript录制的脚本

楼主(2017-06-13):
通过Script录制的脚本,
其中有一句
FORM vf_vis 9 all_colorvisible YES

表示打开第九层的颜色选项。
此板第九层为Bottom层,
当此脚本应用到其他板子时,其他板子的层数不是九层,若
仍要表达打开Bottom的颜色,该如何修改??是否有表示最底层的统一标示??

网友A:
b标示bottom层,把9改成b即可。

楼主:
已解决:
我的解决方法为:
cvf layer_mode
cvf layers_visible stack-up pin/bottom TRUE
cvf okay

可将stack-up pin/bottom修改为任意需要的打开的层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标示bottom层,把9改成b即可。

此方法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