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t脚本中save弹出的确认窗口能关闭吗

楼主(2017-06-13):
如题,录制了scr,中间有save操作,如何能修改scr使保存时默认选择覆盖或取消?

网友A:
你用文本工具打开你的scr,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自己改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文本工具打开你的scr,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自己改下就OK了

打开看就一句Save,不知道怎么写,后面加Yes吗

网友B:
axlSetVariable("noconfirm" t)
运行结束之后
axlUnsetVariable("noconfi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SetVariable("noconfirm" t)
运行结束之后
axlUnsetVariable("noconfirm")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