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大师做过Hi3516A的DDR3仿真吗,走线和DEMO有修改。不知有问题没有。。。。

楼主(2017-06-13):
有大师做过Hi3516A的DDR3仿真吗,走线和DEMO有修改。不知有问题没有。。。。

网友:
我帮你顶一个吧

网友(2017-11-22):
海思的芯片,最后跟海思DEMO一样,之前我们公司就是直接拿来的。

网友:
直接拿来用

网友:
文档说了的建议直接拷贝

网友(2018-02-27):
还是直接拷贝吧,不过动一些正常问题不大,只要拓扑没变、线宽线距线长不变还是可以跑的,阻容位置还是要跟原来一样

网友(2018-06-22):
有模型最好仿真看下。改动不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