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好搞

楼主(2017-06-13):
用这个电路检测电池电压,
    上电后无法检测,测量VBAT_12V=12V,ADC_VOLT_BAT=0V,
断电测电阻发现:R81和R85均为2.6K左右,
    拆掉R85,测的R81为10K,R85也为3.6K(电阻没有问题)
    已确认没有短路电路
用的是CC2530的ADC检测(拆掉2530,测的参数和上面一样)
求助各位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CC2530 ADC Input Resistance 只有 197K Typical,最高輸入電壓只能到 VDD

网友:
    你这个电路看着是挺怪异的。1、可以在AD输入端增加一个电阻,阻值需要看芯片手册的芯片模拟输入电流,一方面可以保护AD芯片,即增加了限流电阻,另一方面增加了AD的输入阻抗,让其对前面的电路减小影响。2、在1的技术上在AD的输入前端增加一个ESD管,电压选择AD输入的上限值。3、你的电路测量12V,然后用电阻进行测量,电阻值加起来在13K,那么相当于你的电池放电的电流在接近1ma,这个还是挺大的啊。4、测量电池可以用三极管来检测,这样的话省电流啊,要不然电池都花费在检测上了,然后弄一个三极管开关检测的电路,然后后端用别的电压来进行检测,这样觉得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30 ADC 的 Input Resistance 只有 197K Typical,最高輸入電壓只能到 VDD。

    我板子断电了,也去掉了CC2530
发现电阻的阻值不正常
去掉R85,R81就是正常的10K

    197K 是指 CC2530 有電的情況下,沒電的情況下不知道是多少。^_^

网友A:
    這個電路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系統有關機的機制,而 CC2530 的電源也會被關掉,此時的 ADC_VOLT_BAT 還是有電會灌入 CC2530。

無電的狀態下從管腳灌入電壓,我們曾經在另一個系列發生會燒毀 MCU 的問題。最好如四樓所言,用個 PMOS 管隔開,關機就把這個電壓斷開。

网友:
    分压来看是3.17V左右,调整一下分压电阻,让他分压在1/2VDD试试看,比如R81设置为100K,R85设置为16K。

网友:
    坐等高人处理

网友B:
    这个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顺便问一下超级狗版主,这个二极管反接在那里我是真的不理解,能不能给解释解释。PS:这个电路是前辈设计,沿用下来...@超級狗

    如果還找得到人的話,連那位叫「前輩」的,也一起阿嚕巴!>_<|||
    立即执行

网友:
    哦,楼主是测电压,我这个电路只测高低...

网友:
    是多有板子都是这样还是个别板子,如果个别板子,就和其他板子交叉验证一下,看问题是跟随那个走,确认你的ADC网络是否存在其他兼容设计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顺便问一下超级狗版主,这个二极管反接在那里我是真的不理解,能不能给解释解释 ...

    ROHM Zener Diode UDZV3.6B

    誰能幫忙的,拖出去阿嚕巴到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HM Zener Diode UDZV3.6B

誰能幫忙的,拖出去阿嚕巴到死!

    别这样嘛,ACC是12V的,用单片机3.3V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这样嘛,ACC是12V的,用单片机3.3V检测...

老實說,這爛公司也有人亂用器件符號。

    接人家的爛攤子,你的苦我懂!

我們常怪罪別人留爛攤子給我們,就更應該留意別再把爛攤子丟給下一個人。

原理圖改一改吧!

网友:
    在板上测试不对,忽略了片子内部的电路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這爛公司也有人亂用器件符號。

接人家的爛攤子,你的苦我懂!

现实确实是这样的,接过图来,能刷新自己的认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顺便问一下超级狗版主,这个二极管反接在那里我是真的不理解,能不能给解释解释 ...

你这个电路,个人感觉,利用的是齐纳二极管反向击穿导通特性,当ACC12V电压来的时候击穿D5,此时Q3的基极由于R78\79分压,进而驱动Q3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這爛公司也有人亂用器件符號。

接人家的爛攤子,你的苦我懂!

版大您不是常說 :『 誰接手誰痛苦。一句話,把他搞砸了,就一了百了!』   ^_^

這是你自己說的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大您不是常說 :『 誰接手誰痛苦。一句話,把他搞砸了,就一了百了!』   ^_^

哈哈哈哈,好一个   一了百了

网友:
你好,
關於这个电路检测电池电压,
建議你 R81/R85 使用 100K 1% 測試看看
另外把電容先拿掉。
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个人感觉,利用的是齐纳二极管反向击穿导通特性,当ACC12V电压来的时候击穿D5,此时Q3的基极 ...

我直接基于ACC12V来电阻分压不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路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系統有關機的機制,而 CC2530 的電源也會被關掉,此時的 ADC_VOLT_BAT 還是有 ...

    加个MOS管隔离后,电阻的值都正常了

    但没加MOS管的时候10K的电阻测的只有2.6K是什么原因呢

    你這樣連破兩題,該升官了吧?什麼時候要請客?^_^
    別以為芯片沒電時,所有的管腳都是高阻抗(Hi-Z)。^_^
    漏電啊~跟你講都不信!>_<|||

网友C(2017-07-14):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基于ACC12V来电阻分压不是一样的么?

    应该是为了保证ACC至少到5V才能触发导通,减少一些信号误触发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为了保证ACC至少到5V才能触发导通,减少一些信号误触发的可能。

我用电阻怎么就会误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阻怎么就会误触发了?

    这个没绝对的,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可能人家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罢了,况且你就算换成你的电阻分压,电路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