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4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14):
1.       光口外壳地最终接保护地,保护地与板内地应做安规处理,不然EMC过不去。

楼主:
2.        此模拟线没有阻抗要求,减少衰减走线加粗即可。

楼主:
3.        二极管封装正负极与原理图中正负极不匹配,焊接时会焊反。

楼主:
4.        此处网络是电源,由于采用盲埋孔设计,特别要注意激光孔个数及连接的走线是否满足通流能力。

楼主:
5.        同一组差分信号需要等长匹配。

楼主:
6.        发光二极管没有正负极标示,如果焊接时接反二极管将不会工作。

楼主:
7.        外接高压电源和板内所有其他信号做安规处理,以免爬电。

楼主:
8.        刚扰板的扰行部分由于会经常弯折,所以设计时都是用网格铜。

楼主:
9.        ESD防静电器件应靠近接口才会更好的保护板内信号。

网友:
问题很经典

网友:
每日一学,打卡喽。

网友:
特别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3L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过孔在W二极管的焊盘上?老师 ,这个也不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        二极管封装正负极与原理图中正负极不匹配,焊接时会焊反。

3L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过孔在W二极管的焊盘上?老师 ,这个也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L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过孔在W二极管的焊盘上?老师 ,这个也不好吧?

首先需要表扬你仔细学习的今天的内容。非常棒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常规不推荐打在焊盘上是因为打孔在焊盘上要做树脂塞孔,会增加制版的费用和难度。

网友B:
看了几份评审的帖子都提到了安规的事项,具体的安规要求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份评审的帖子都提到了安规的事项,具体的安规要求能说下吗?

安规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了。一两句没有把法说清,涉及的点很多。常规的压差大于12V设计时就要去考虑具体项目的安规情况了。依据具体的情况来考量需要多少的安全间距以及是否需要挖槽处理等等。如果发来评审的安规方面项目较多的话。后期会向公益培训推荐培训此类的专题讲座。

网友:
那请问你们一般按多少值避让呢?2MM够吗?

pcb
安规要看电压是多少,48V以下2MM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7.        外接高压电源和板内所有其他信号做安规处理,以免爬电。

怎么做安规处理,与其他信号线保持距离吗?

    pcb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安规处理,与其他信号线保持距离吗?

    安规的意思就是安全要求,保证线与线之间不会爬电.

网友D:
    版主可以详细介绍下这个安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可以详细介绍下这个安规要求吗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06f5c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