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FT600数据线上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FTDI有一个模块的参考设计,数据上都串了33欧姆的电阻,我想它是用于阻抗匹配的吧?
    我估计是这个模块是插在连接器上,路线比较长才需要的吧?如果是这样,我们的项目是FT600和FPGA画在同一块板上,
    而且,数据线连接十分短。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那个33欧姆的电阻了吧?

网友:
    这个可能涉及到信号完整性吧,你最好预留着吧

网友:
    需要,不留会后悔的

网友:
    阻抗匹配,吸收反射,减小过冲等,能留最好。

楼主:
    看这样子还是留着好,我原来以为是线路够短的话,就不需要了。不知道是否有人实际做过这个芯片,有些实际项目经验的。

网友:
    没有成本要求的,尽量留着。

网友:
    阻抗匹配,留着

网友:
    这个需要仿真一下,看下短到多少就不需要加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