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

楼主(2017-06-15):
网口的外壳串联个电容接地的作用?9我知道是ESD防护,具体是怎么防护的

网友:
靜電是暫態Transient)訊號,也算是高頻訊號。電容在高頻阻抗很小。所以電容阻絕了直流DC),但卻能讓靜電ESD)導到地去。

原則上,我認為這些電容對靜電ESD)防制有幫助。但我查閱了 Intel Design Guide,他們卻說主要是為了抑制 EMI。

相關文檔下班後再上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靜電是暫態(Transient)訊號,也算是高頻訊號。電容在高頻阻抗很小。所以電容阻絕了直流(DC),但卻能讓 ...

强烈关注狗版主答疑

    你光靠這招,就 A 了不少銀兩。@_@|||

网友B:
Check Item
If possible, provide a separate chassis ground to connect the shroud of the RJ-45 connector and to terminate the line side of the magnetics module.

Detail
This design technique decreases EMI of magnetics without integrated USB(詳見附註!). Place pads for approximately four “stitching” capacitors to bridge the gap from chassis ground to signal ground. Typical values range from 0.1uF to 4.7uF. Determined experimentally.

附註
USB 應該是多出來的筆誤,其中有一份就寫對了。想不到連 Intel 內部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發現多份 Intel Layout Check List 都有提到,尤其是耦合變壓器在 RJ-45 接座外面的時候,特別建議這樣的作法。

基本上算是縫合電容Stitch Capacitor)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eck Item
    If possible, provide a separate chassis ground to connect the shroud of the RJ-45 connec ...

    别人说的是网口外壳的接电容到信号GND。跟USB那个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关注狗版主答疑

    嘿嘿,一直受狗版主的教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说的是网口外壳的接电容到信号GND。跟USB那个有点不一样。

我看很多资料说是滤出高频信号干扰,具体的esd防雷击还真不大明白……是不是和Bob smith的高压瓷片电容一个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靜電是暫態(Transient)訊號,也算是高頻訊號。電容在高頻阻抗很小。所以電容阻絕了直流(DC),但卻能讓 ...

    我一直以为是静电时做能量释放用的,今天上网搜下,虽然是USB,但感觉和网线也差不多吧,结果想不到额,真是EMI

    USB 硬件设计指导.pdf

    306.7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19,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是静电时做能量释放用的,今天上网搜下,虽然是USB,但感觉和网线也差不多吧,结果想不到额 ...

静电要是高频信号的话,也可以做能量释放

网友:
    理论上是EMI,但在实际使用中,它对静电防护应该也能有较好的作用。

网友:
    一直以为是ESD作用的。

网友(2017-10-20):
    第一次听说,看来我这里还是太闭塞了。学习了、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是静电时做能量释放用的,今天上网搜下,虽然是USB,但感觉和网线也差不多吧,结果想不到额 ...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B:
Check Item
If possible, provide a separate chassis ground to connect the shroud of the RJ-45 connec ...

    资料很好,基本解答了我的一个困惑。
    不过“This design technique decreases EMI of magnetics without integrated USB”这里应该不是intel的笔误,意思应该是指那种集成了RJ45和USB端子的复合接口,因为USB的存在,导致外壳与电源地已经连接在一起了,所以再做分割就没有意义了,不如直接铺地简单方便。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B:
    Check Item
    If possible, provide a separate chassis ground to connect the shroud of the RJ-45 connec ...

    学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2-02-02):
    好渴望附件,威望值不足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