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hape一分为二

楼主(2017-06-15):
软件命令切完另一半就没了,怎么能留下,切的时候不是切一道,框选,有间隙可以形成俩shape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

楼主:
你倒是说怎么实现啊,一遍遍地早就有了对我啥用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倒是说怎么实现啊,一遍遍地早就有了对我啥用没有

skill啊

网友A:
不用Skill的方式,就是利用靜態銅與動態銅的轉換方式,或用COPY Shape方式,在各自編輯。
Skill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kill的方式,就是利用靜態銅與動態銅的轉換方式,或用COPY Shape方式,在各自編輯。
Skill如附件。

这个skill是加密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skill是加密的吗

沒加密阿,壓縮檔裡有一txt, 請看一下。

网友B:
    這個使用檔案有時候會死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使用檔案有時候會死當

    处理poly容易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poly容易死机

    是阿.....後來就放棄使用這個SKILL

网友(2017-07-15):
    马克,说不准用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