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输出问题

楼主(2017-06-15):
三输出光绘出现这个问题Draw holes only                     NO    WARNING: Film contains objects with associated DRCs (1).           In the design editor view this film and enable visibility for the           associated DRC layer. Verify the DRCs are approved exceptions to your rules.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2795.275 1318.898)           ... ignored.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ignor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6.426 3854.24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打开光绘制作会出现这个问题

打开光绘制作会出现这个问题

红外部分,我改成5他会自动回到3,改不了

红外部分,我改成5他会自动回到3,改不了

网友A:
把右上角的两个参数数量级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右上角的两个参数数量级改小就可以了

    为什么啊??可以解释一下么??新手表不懂

网友:
    精度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看到的也应该是精度问题,就是两个3那个位置,把下面一个改成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