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1.5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7-06-15):
    为何用AD17.1.5修改过的文件后再用以前的版本出gerber文件时KEEPOUT会没有,用AD17.1.5出gerber是有的

网友:
    AD17.1.5的禁制布线层规则改了,ad默认机械层为板框

网友(2017-07-15):
    你用低版本打开看看线里面Keepout那个属性是不是被勾上了